前辈们,谁能告诉我“程序段号”列表后表啥意思?

楼主(2018-10-11):
打开西门子300较件,进入某个功能模块,查找I0点时,需要打开“跳转位置”窗口对话框,比如说:在地址栏上输入某一“l”点时,显示出此点所在程序段号,但不知道后面啥意思?

网友A:
后面是在该程序段里这个点所对应的指令操作,例如第一个/O,表示O I3.0,这个一看程序就明白了。双击第一行自然就跳到了这个位置。

楼主:
谢谢您了,上面两位前辈

网友B:
/O常开触点并联 /A常开触点串联 /AN常闭触点串联。
比如第一行的意思就是:I3.0的常开触点在FC35中的程序段12中有一个并联状态

楼主:
谢谢您了,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