阀的控制开度除以32是为什么 呢?

楼主(2018-10-11):
在解读一段空调机PLC程序时,遇到 这样一个问题弄不明白 。冷水阀控制开度(VW132)与冷水阀开度(VW134)相比较,根据比较结果进行计算,使冷水阀开度(VW134)始终逼近冷水阀控制开度(VW132)。但十分不解的是比较前为什么冷水阀控制开度还要和32相除呢?

网友A:
S7-200的PLC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7-200的PLC ?
是的,用的是CPU 226CN

网友B:
可能是采集的数据最大是3200,然后想以百分比来显示。

网友C:
最大值32768,除以32,精度是千分之一。

网友A:
0~32000的模拟量,除以32就是0~1000;设置小数位显示位为1位,那么显示的就是对应的百分比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