阀的开度比较问题

楼主(2018-10-11):
阀KA01的开度状态与屏显示新风阀控制开度相比较,比较结果该怎么理解才对呢?

网友A:
可能是输出和实际开度有误差,大于100,超过3分钟,就认为故障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输出和实际开度有误差,大于100,超过3分钟,就认为故障吧.
程序 中的100表示阀100% 开度,0表示阀关闭吗?

网友B:
四个比较没看明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输出和实际开度有误差,大于100,超过3分钟,就认为故障吧.
程序 中的100表示阀100% 开度,0表示阀关闭吗?
不像是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四个比较没看明白。
比较奇怪吧.估计编程的是个新手.
他可能试图编一个绝对值比较.

网友C:
编程的时候留下一些没用的指令很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程的时候留下一些没用的指令很正常的
程序 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,我也奇怪 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程的时候留下一些没用的指令很正常的
程序 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,我也奇怪 。
我也觉得 这个很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