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原点指令ZRN求解

楼主(2018-10-12):
  用三菱的FX1S的PLC去控制一个步进电机,有些小困惑请教下大家!
ZRN  这个指令不能改变回原点的方向吧,
在使用PLSY指令的时候,PLC内部脉冲寄存器的数值会不是跟着变化

网友A:
我理解的是跟数控系统一样,回原点后即是0,0
然后加工或移动时,都是负方向,那么回原点就只有正方向了

网友B:
不能改变方向。
使用PLSY,对应的D8140等地址会变化。

网友C:
这个指令不好用可以自己写一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指令不好用可以自己写一个
FX1S属于停产的型号,回原点ZRN指令不能自动搜索DOG信号,如果用新的FX3S回原点的功能强些。

网友D:
自已编个回原点的程序。速度放慢点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虽然停产,但价格便宜,特别时用来控制,单个的伺服,或者步进电机,很是方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