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6根线怎么接

楼主(2018-10-12):
这个电机接线坐坏了线全下来了,去驱动器只有3跟,确定是3个线圈,怎么判断头尾,三角形接法,谢谢

网友A:
首尾,可以看线包捋一下就行,也可用指针表确定

网友B:
电阻小的是中间抽头,一般六根线的电机必须配六出线的驱动器

网友C:
步进电机应该没有三角形接线这种说法吧

网友D:
六根线,每个线圈两根线,接到驱动器上不用区分正负吧

网友E:
按照5楼的方法进行测量判断出每一项的头尾,然后接成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