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8-10-12):
问题1.主轴抱闸气缸动作时,夹头松夹气缸会轻微动作,造成工件尺寸变化。
解决方法:这两路电磁阀分开,不用一个汇流排。

问题2.控制液压电磁阀的继电器打火。
解决方法:电磁阀端反向并联二极管。

问题3.动力头转速不受控制并且直接飞升到最大转速。
解决方法:客户拍图片过来显示模态为恒线速,改为恒转速。

网友A:
1:气压不稳定是主要原因。
2:直流电磁阀不可避免继电器打火,反向并续流二极管是一种方法。我这动作频繁的设备改用固态继电器板,完美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