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2):
如图所示,超声波生产线设备,PLC数据丢失,需要恢复数据,有大神可以处理的么?null

网友A:
要是外购的,跟供应商再要一下就好了呗,无非就是多花点钱,顺便让他们来做做维保清理什么的,要是自己懂,自己重新写个程序也应该不成问题

楼主:
。。。为什么发图都提示null

您还没有登录?

网友B:
跟我们一样没备份的话,只能找供应商要了。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传图,一定要上传 点 确定 再点 提交,不能修改链接,图片不超过5M

网友D:
如果没有备份还是找厂家比较快!
要是有备份就自己下载程序了。

网友E:
PLC数据丢了?

是程序丢了,还是保存的数据丢了?

目测台达的HMI,PLC估计也是一般品牌吧

网友F:
没有备份程序呢,还是加密的你处理不了

网友G:
到现在都不知道是PLC程序丢失还是内部设置数据丢失:如果是西门子SMART,设置数据靠超级电容保持,断电时间超过一个礼拜就不敢说了,程序保持在EEPROM,应该不会丢失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到现在都不知道是PLC程序丢失还是内部设置数据丢失:如果是西门子SMART,设置数据靠超级电容保持,断电时间超过一个礼拜就不敢说了,程序保持在EEPROM,应该不会丢失
V区设置数据保持,PLC断电时,系统把可保持的数据全部COPY至永久存贮器。超级电容负责时钟,断电时间长了时钟要重新设置。

网友I:
是梯形图数据丢失吗?只能找厂家了

网友J:
程序丢失找厂家比较快,数据丢失可凭印象试试

网友G:
现在的PLC程序都是存储在EEPROM或者不易挥发存储器,除非PLC本身质量问题程序不会丢失。至于西门子的V区也是靠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保存数据,多余的我就不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