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 plc之间通信

楼主(2018-10-12):
请问各位大神,fx plc之间用rs可以通信吗?最多可以串多少个?

网友A:
n:n简易连接的话最大8台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各位大神,fx plc之间用rs可以通信吗?最多可以串多少个?
FX系列PLC之间用RS指令就麻烦了啊!2楼的建议就挺好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如果拖变频器都是8台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拖变频器都是8台吗?
用RS指令编写通信程序的话,通信物理层基于RS485的话,连接变频器的话,理论上可以几十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