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PLC安装后无法启动此程序

楼主(2018-10-13):
松下PLC安装后无法启动此程序,报警显示:
无法启动此程序,因为计算机中丢失NAis_NEWFPWIN.dll。尝试重新安装该程序以解决此问题。
百度和论坛查了下,没有找到解决办法!。求教!

网友A:
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此程序,即右击程序图标,然后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也可以在程序图标上右击鼠标,选择属性——兼容性——特权等级(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)。
如果觉得太繁琐,你可以找台XP的机器运行这个程序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帮助,虽然我搞不下来。
这是公司设备用的程序,我找同事拿来在家里的电脑装了学习。
我刚才试了下楼主的做法,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(有这么笨的人吗,就有,我就没搞出来。)
我同事说等下会发nais_mewfpwin.dll文件过来让我试下。

网友B:
电脑重启一下 就行了

网友C:
老版本的软件缺乏权限,上面版主的方法就可以,新版本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D:
看来要跟西门子的程序一样矫情了。

网友E:
松下软件,XP系统运行很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重新启动电脑是没用的

网友F:
感觉玩工控,装系统,软件必须会啊,鼓捣硬件更是必须的。
比如焊接一条COM线之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现在XP的系统越来越少了,公司的电脑也是Win7的,也可以用!就是我拿回家不行,同事把NAis_NEWFPWIN.dll文件发过来也不行。不过明天他回再看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说起焊接COM线的,我想请教下你是怎么焊接COM线的,例如焊接21芯的,就仅7芯是用到的,你是按照经验,或者摸索还是按图焊接?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肯定看硬件手册对着焊接啊,猜?这个难度比较大

网友G:
估计楼主的系统是ghost精简版的系统,系统原因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我们公司同部门不同生产区域有台设备,几年不用了。PLC的电池没电,程序丢失了,要重新load。
但是没有数据线,load不进去。居然有人就像把这设备报废掉(几年不用也是因为这设备问题多,生产计划不多就没使用。)
然后报废申请打上去,总监不批。(因为程序load不进去就报废,估计一般也不会有人批。)
然后一个神人出现了,用21pin的线,在实验怎么接法是正确的,实际21pin仅仅有7pin是用到的,其中有两pin还是短接的。(我真的很佩服那神人的勇气和毅力)
我知道了就把手上有的图纸给他。这图纸也是我们一位同事因为有这样load不了程序而去网上找的图纸,我按照图纸做过这样的线。
世界之大,真的无奇不有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这位要不解决过类似问题,要不就是真的研究到了极致。我的程序真的就是ghost精简版的系统。真是系统问题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是我的电脑程序就是ghost精简版的系统,是系统问题。
但是我也没有去安装新的系统。
我同事把公司能用PLC的Win7系统下的包含NAis的文件全部COPY给我放到C:\Windows\system。PLC就可以使用了(仅仅copy 文件NAis_NEWFPWIN.dll是没用的)。
真正是哪个文件起作用也就不研究了。

网友G:
所以我给别人安装系统都安装完整纯净版的,那些精简版的安装一些不常用的软件会因为缺少文件而安装失败,不知道的话哭死了,还以为是软件有问题……

网友F:
自己用的电脑,从来都是MSDN下载原版ISO安装。

GHOST安装方式,病毒插件太多,有些精简了。各种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都是购买电脑是预装的。俺确实对系统不怎么了解!

楼主:
问题解决,原因找到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