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3):
怎么说呢,请教各位 关于中央空调新风阀、回风阀及排风阀的等比例控制是根据什么原理,具体到PLC程序里是怎么进行换算 的,最近在看关于空调的PLC程序,看得一头雾水,简直不知从何下手  。

网友A:
建议楼主把程序扔在一旁,不管它,先理解空调新风阀、回风阀、排风阀以及为什么要进行控制,当以上关系搞清楚后,再来看PLC程序。

网友A:
你的程序中肯定有温度、二氧化碳反馈信号,将反馈信号与预设目标进行比较,最终得出将要实施什么动作,是增大新风量?是增大回风量?还是增大排风量?

网友B:
编程序,读程序,其实应该懂工艺,楼上说得对.所以,做自动化的,其实是罗列指令的.设计逻辑,不是自控的事情.当然,坛里有很多设备工艺一起搞的做非标的大V大版主不敢说.
另外,读程序,边读边把它换成人类可懂的语言,比如块,逻辑,流程图等.指令是机器懂的.

网友C(2019-03-02):
哥们,能给下这个空调机组的程序吗?我研究研究254220781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