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威变频器RV33-4NV控制板

楼主(2018-10-13):
开关电路供电正常,输出端子给出的电也正常,如果安装到电梯上无法使用,输出端子是由哪个单片机控制的?

网友A:
这个原因有好多呢,一下子说不清楚的!

楼主:
11KW控制板装到15KW底座上边,电机电流自学习做完,调整变频器参数,然后做磁极整定之后就报HW fault,变频器面板上边的ALARM鼓掌红灯常亮,遇到过没有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主板的功率设置了没有?在conf99里面

楼主: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功率怎么设置?可以告诉我一下吗,谢谢.不过跟这个没关系,现在换了一个11KW的底座还是显示HW fault,控制板和驱动板通讯有问题,不知道该怎么查了!

楼主:
HW fault怎么处理,有知道的没有?

楼主:
问题搞大了,现在控制面板和西威变频器软件都和控制板通讯不了,插上面板没反应了,只是蓝屏和一条闪烁的横杠,估计板子废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