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输出波形为什么是这样?

楼主(2018-10-13):
这个
图是驱动GE两端波形

楼主:
输出是这样,我搞错了??

网友A:
你改成AC耦合就会去掉直流分量了

网友B:
U W电压是不同上下桥组合动作产生的,不会跟一个ge电压同步,

网友C:
纵轴每格设定为5v,横轴每格设定为每格20微妙或50微妙,探头乘1挡。试试。

网友D:
一般都有正负的,没信号输入的时候,那条橫线就是0V

网友E:
这个输出接电机了吗?接上电机看看?这波形没问题吧?

网友F:
有个示波器到处测波形。。。。把要点掌握是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输出接电机了吗?接上电机看看?这波形没问题吧?
嗯,是空载没带电机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个示波器到处测波形。。。。把要点掌握是真的
知道正确的波形才能判断异常时波形有没有问题,难道不是要点吗?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没带电机,就是方波,带了电机,近似正弦波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近似正弦的是电流,电压不会的

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嗯,对。是这样。电机是电感负载,电流不突变,电压突变。道理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