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3):
请问各位大佬,学习工控机有什么入门的书籍么

网友A:
工控机也是一种电脑。

网友B:
工控机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,一天就能学会。

网友C:
工控机技术要看的。
开机关机一分钟就能学会。
装个组态软件用用一天也差不多。
用个高级语言写程序这个论坛开办到现在也没几个人学会。

网友D:
工控机只是硬件,你需要知道的是他架构。比如是哪类机箱,主板支持什么系列的cpu和板卡。有母板扩展需求,有多少isa或者pci扩展槽,能扩到多大的内存,看门狗怎么设置。至于书籍还没看到现成的,应该是看它的手册。硬件知道了就该看软件了,应该说软件的学习内容就比较多了,可以用通用组态软件,也可以是自己编程,也可能是使用部分现成的数据库或者采集IO驱动,然后自己做界面这样等等。

网友E:
估计楼主初衷要了解的是运行在工控机里的工控控制软件,有可能是DCS软件吧

网友F:
我所了解的工控机就是一台小型的电脑,装的也是WINDOWS系统

网友G:
现在很多地方工控机就是一台普通电脑吧

网友B:
工控机现在假冒的太多,而且较重搬运不方便,好多岗位现在都用商用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