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3):
现有H1000,端子定义是这样的:端子S1正转 端子S2反转,s3多段调速3,s4多段调速4,S5多段调速1,s6多段调速2。其中d1-01是5HZ,d1-02是50HZ。
5HZ能够正常运行,不知道为什么切换到高速50HZ时,只显示输入频率50HZ,但电动机依旧运行在5HZ,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帮助?

网友A:
第一,你线接对了没有?第二参数设置了吗?高速的时候对应的线接通了没有?

网友B:
你确认频率信号来源不是外部模拟量??
上述没有异常的话驱动方向S1(S2)+S5(其余不要驱动)就是50Hz运行了!!

网友B:
D1-01是只驱动运转方向信号(所有多段速均不驱动)的速度设定;
D1-02是第一段速信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参数已经设置了 S5设置为多段速指令1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频率信号不是模拟量信号 H3-06 H3-10设置成未使用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只是显示59HZ的输入频率,但实际输出频率依然是5HZ,具体原因还没有找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