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多个丹弗斯变频器Fc51同步启停接线方法

楼主(2018-10-13):
我自己画的,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如图,把所有的丹弗斯变频器Fc51公共端“20”全并一起,用端子“18”作启动信号(18脚从公共端“12”,取24VDC正)。报警暂不考虑。按钮带自锁,按一下接通,再按一下又断开

网友A:
我觉得20端子接不接要看你跳线是在NPN位置还是PNP位置。

网友B:
用中继转一下,按钮驱动中继,中继的触点控制各个变频器

网友C:
一个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就方便了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