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3):
如何把所做项目和工控机电脑系统以及所有安装的软件都备份在U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何把所做项目和工控机电脑系统以及所有安装的软件都备份在U盘?

花钱买个诺顿的备份软件,而后指定备份路径。

网友B:
组态软件保存工程文件就可以了,安装好的软件可保存不到U盘中去。总不能把U盘作为安装路径吧

网友C:
ghost?
虚拟机?

网友D:
想法不对……做好的工程文件可以保存到u盘,软件和系统就免了……

网友E:
目前感觉也就ghost似乎更好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