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4):
各位兄弟,用最新版本eb8000 编的程序,保存后重新打开会出现画面不正常现象,模拟运行又是正常的,什么原因

网友A:
文件打开是在编辑状态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没看出打开后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打开后,文字啥的都不在原来编辑的位置了

网友C:
下载到屏内看下;

网友D:
是不是监视器的分辨率有变化?没遇到你这种情况过。

网友E:
仿真时候正常就基本是没问题了

楼主:
为什么出现这现象呢,搞不懂,从保存的文件夹里打开就不在原来位置,先打开Eb8000 从Eb8000 里打开就正常,下到屏里也正常

网友F:
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,当时在WINXP系统时完全正常,新入手了一只WIN10系统的笔记本后,用EB8000打开原来的工程文件后,发现界面里的框框和字体比例不协调了,感觉文字超出了框框外了。后来打开【控制面板】-【程序】-在弹出的【程序和功能】栏里点【运行为以前版本的Windows编写的程序】后解决了这类问题。
只是在WIN10系统里至今还是没能解决模拟EB8000时点击按钮时应该发出的Beep声。另外也没能解决步科人机科EasyBuilder 500 的模拟运行。
总之要完全正常运行维纶还是步科的编程软件还是在WINX10系统装了个虚拟WINXP系统,在虚拟XP系统可以正常运行这些。

楼主:
谢谢啦老师们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