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4):
前辈们,西门子PLC 300 位存储器(M),比如说:M0.0代表什么意思?动作方式怎样?谁有资料分享一下,谢谢您。我想对每个位存储器学习下。为什么好多没有线圈,该怎样理解它为什么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呢?

网友A:
你别生气,你要这样学PLC,那要100年才能学会.
M0.0就是一个布尔量,就是二值逻辑或者开关,就是"是"还是"不是",或者真还是假.
位在存储里是一个开关,多个位组成字节或者字或者...M0.0是MW0的一个位.W是字的意思.
所以,你应该有数据类型和逻辑数字电路的基础才行.到时候,动作方式什么的,你就都明白了.
如果你真的要资料,去大学找本程序设计基础,数字逻辑电路原理课本.
再就是,你不如直接拿别人的程序来看或者动手编一下.
我是好心,给你一个星期入门PLC方法的.

网友B:
M0.0只是一个Byte.Bit的访问方式而已,只是一个位变量,其存储的数据长度为1个位。

在目前的编程方式下,标签化编程已经渐渐成为主流,程序员不用关心变量对应的PLC地址了,程序员只需要关心数据类型和业务逻辑了。

所以,您如果要对位存储器学习的话,您是在浪费生命,因为M2.0和M0.0从功能来说没有不同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两位,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我知道就相当于一个辅助继电器,是位只有o和1,,内置,不能直接作输出点驱动负载,我的意思是是想知道这些位存储器,在什么情况下被驱动?哪些必须需要程序去驱动线圈?哪些PLC本身一上电就自动驱动(无须程序驱)?

楼主:
也就是哪些,在什么情况下被驱动线圈?哪些必须配程序?

网友A:
看不懂你的问题了.
这种情况,你拿一个实物练一下.
如果说驱动的话,有程序也有输入(包括通讯).

网友C:
直接能够驱动的那就应该是外部IO,内部存贮的就是程序和内部变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楼上两位,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我知道就相当于一个辅助继电器,是位只有o和1,,内置,不能直接作输出点驱动负载,我的意思是是想知道这些位存储器,在什么情况下被驱动?哪些必须需要程序去驱动线圈?哪些PLC本身一上电就自动驱动(无须程序驱)?

Sir,自动驱动的叫做系统位,虽然看似是自动驱动,其实是操作系统驱动,您需要翻阅您PLC对应的硬件手册。

友情提醒:不要用电工的思路去学程序。

楼主:
谢谢您们。楼上面的几位大师

楼主:
为什么好多没有线圈,该怎样理解它为什么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好多没有线圈,该怎样理解它为什么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呢?

参照: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59855

网友D:
M好比宾馆大楼里的房间,第一个0代表楼层,第二个领代表房间,比如宾馆3楼5号房间就是M3.5。一个楼层最多只有8间房,0-7。楼层就不一定了,可能1024可能更多,取决于你住的是几星级宾馆(CPU型号)。你可以单独开一间房,比如M0.0。你也可以包一个楼层,比如包了1层共8间房MB1,也可以包2层楼的房间,比如包6层和7层共16间房就是MW6,甚至你可以一下包4层,比如12层到15层共32间房,就是MD12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