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4):
摇表一端接火线,一端接地线,用500V,手摇120r/min。
没用过摇表,怕把PLC、伺服烧坏,要是烧坏就完蛋,所以上来问问,保险一些。

网友A:
保险些,不如看说明书.哪儿写了耐压绝缘,你就在哪儿测,最好断电测.你真规矩,手摇120r/min?不如拿个数字的.

网友B:
电子器件最好就别摇了,比如变频器就不能做耐压测试,电机,变压器,电缆测测就好了……

楼主:
看样子还麻烦

网友C:
我们厂以前打耐压,会把电子产品正负极端子先拔掉,就是跳过装置打线路的。。。估计摇表也差不多

网友D:
回复 网友B:
变频器可以的,安规总是要做的,需要短路输入和输出

网友E:
摇表一般分500;1000;1500电压等级。你只要摇,线两端就产生对应电压。是不是烧坏元器件,就看这两端中间的器件是什么了,经得住经不住这种电压的冲击。

网友F:
把变频器出线解掉,不要带着变频器摇测电机。

网友G:
可能会,我一般要脱开这些电子元件

网友H:
最好不要在线测量电机绝缘,拆开电机连线再测量为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把变频器出线解掉,不要带着变频器摇测电机。
对,设备出口测量耐压只能这么干……

网友I:
一般是摇电机的多,如果还有其它的部件,还是隔离开再摇吧

网友J:
摇表不是测绝缘电阻的吗,还有啥时候需要呢

网友K:
不要在线测量电机绝缘。

网友L:
把不能承受高电压的部位隔离或者等电位,例如电动机、其导线分开测量,早年曾见过有标准有相关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