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西门子

楼主(2018-10-14):
问下哪位师傅:我原来有一个西门子CPU315控制器,有MMC程序卡的。因为有密码程序不能上载,如果我买一个新的315,装上原来那个MMC卡,能运行吗?

网友A:
可以吧,我们就是这样用过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;你是买个新的CPU315,然后插上旧卡,就可以开车吗?

网友B:
买个同一订货号的就可以,还要注意版本号,西门子在这块定义的比较细,订货号差一个字都可能需要重新下载硬件组态

楼主:
好的谢谢!我试试。

网友C:
型号完全一样的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