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4):
我重就机器上拆一台GP477R-EG11
   要跟工控板连接 RS232
   工控板是说 相容FX1N-10MR
   请问线要怎么接

网友A:
呵呵;如果是正宗的三菱FX1N,有现成的通讯电缆在售的,但你的是山寨货,接口不是三菱的RS422,所以你的电缆只能自己焊接;

网友B:
你的plc编程电缆是sc09?.是的话接口引脚是一样的了

网友A:
肯定不是SC-09;山寨的很多接口是RS232,用的普通的9PIN插座;

楼主:
RS-232的
照上面那样接连不上
不知道该怎么办

网友A:
按接口针脚定义自己焊;

楼主:
GP 第2脚SD------PLC 第2脚RD
GP 第3脚RD------PLC 第3脚SD
GP 第7脚SG------PLC 第5脚SG
这3脚就可以了吗

楼主:
GP针脚定义
1 FG     Frame ground
2 SD     Transmit Data (RS-232C)
3 RD     Receive Data (RS-232C)
4 RS     Request To Send (RS-232C)
5 CS     Clear To Send (RS-232C)
6 NC     Not Connected
7 SG     Signal Ground
8 CD     Carrier Detect (RS-232C)
9 TRMX   Termination (RS-422)
10 RDA   Receive Data A(RS-422)
11 SDA   Transmit Data A (RS-422)
12 NC    Not Connected
13 NC    Not Connected
14 VCC   5V±0.5 output 0.25A
15 SDB   Transmit Data B (RS-422)
16 RDB   Receive Data B (RS-422)
17 NC    Not Connected
18 CSB   Clear To Send B (RS-422)
19 ERB   Enable To Receive B (RS-422)
20 ER    Enable To Receive (RS-232C)
21 CSA   Clear To Send A (RS-422)
22 ERA   Enable To Receive A (RS-422)
23 RESERVED   Reserved For Future Use
24 NC    Not Connected
25 RESERVED   Reserved For Future Use
要接那些脚 谢谢

网友B:
收 发 地,试试吧,不行的话就不好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