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4):
大家都来讨论下设备维修中,各按钮触点及接触器触点故障快速查找和判断?不喜勿喷,勿装大头,我也知道用电压办法,一级一级根据线号量电压查找,电压哪一级一级测量之外,还可以用电阻法测量(最好断电,有时不方便)。看似简单问题,芸含着小技巧大智慧。

网友A:
电压测量法和短路法相互并用

网友B:
还是主张 经验与图纸并用,我们以前有位师傅,维修主要靠经验,这样的话,故障单一还行,一旦故障错综复杂就难办了。

网友C:
故障出现时,分析测试关键点的电压,特别是时好时坏的,要抓住时机,才能准确定位。

网友D:
对现场情况的熟悉和足够的经验,有助于快速判断;
结合电路图,注意典型表现、先易后难,先观察分析判断,再动手(当然,也可能因验证而需动手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