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因为选用的触摸屏没有配内置电池,无法读取触摸屏的系统时钟,只能通过PLC读取
在PLC中使用DATERD指令,但是对应的各寄存器的数值不是正确的数值,并且也不会随着实际的时间变化,一直停留在2000年0月0日0点0分0秒星期0

请问是不是还要配合其他指令,或者设置,才可以设置实时的时间 并使之运行呢?本人新手刚接触三菱PLC 多谢大家指教谢谢!

网友A:
用编程软件链接PLC,在 在线  下拉菜单中有个 时钟设定,通过这个可以设置PLC的时钟

网友B:
直接给屏配个电池不就行了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  读取PLC的系统时钟的问题解决了
但如果我要在触摸屏上设置报警显示信息  并且要提示对应的报警信息 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触摸屏自己的系统时钟了?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不需要,只要设定采用PLC时钟即可!!
全部三菱系统设置好参数时钟内部是互通的!!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谢谢   请问在哪里设置呢?

网友C:
这个建议你仔细看编程手册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谢谢您的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