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FX5U购买的时候没配选配电池,断电一些参数不能保存,能不能用其他电池代替,选配的电池参数是多少?求大神告知

网友A:
呵呵;FX5U主机都买了,配的电池没多少钱的,向代理商买个吧;

网友B:
FX5U对应的电池型号FX3U-32BL,用FX3U的电池。

网友C:
原装电池质量上有保障,某宝上应该也有,但质量不好说。所以建议选原装。

网友D:
只要电压一样都可以!
要是急用直接用3A电池拼起来也能凑活用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呵呵;FX5U主机都买了,配的电池没多少钱的,向代理商买个吧;
我差点说成一模一样的了,表情,都买5U了,这个电池的钱也是不应该省的,到时候要是省出麻烦了,可不是一块电池那么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