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eplan做关联参考时,按Ctrl键时鼠标无变化,无法跳转怎么回事?请问大神谁知道~谢谢

网友A:
1、不晓得你遇到的情况。不显示关联参考是不是被你隐藏了呢。
2、随意检查试试:选项、设置、项目,你的项目、关联参考。
3、按理说按Ctrl,单击可以跳转的;EPLAN 导出的PDF格式图纸单击也可以跳转的。

建议你上图。

网友B:
为什么我都是按“F”跳转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~我在看看哪的问题~感谢你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