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      有些客户通过使用我们的MPI转成以太网的模块,或者是多功能交换机,连接通讯上发现除了S7-300/1200 DB块的数据没有通讯过来,其他的数据区都能在屏上显示相应的数值,比如I、Q、M区。
      很多人多仔细检查了一边,发现自己的设置并没有错,尤其是DB块与V区的对应关系,都已经按照说明书的表一一对应了,可还是触摸屏上没有数据,那么这个原因是出现在哪里呢?
      答:原因是触摸屏的IP地址没有设置成200以上,是因为我们转换器默认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[电脑]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(注:上位机 IP 地址为:192.168.1.0-192.168.1.199 ,SMART LINE 的 IP 地址为192.168.1.200-192.168.1.255);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,转换器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[电脑]使用西门子 S7-300 TCP 协议,当地址大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,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。

网友A:
这个内容,使用说明中应当注明了吧;初次遇到类似问题,可能真会多花一些时间。

楼主:
说明中有注明这个地址的关系,详细的内容都有体现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内容,使用说明中应当注明了吧;初次遇到类似问题,可能真会多花一些时间。
如果有仔细阅读我们产品的使用说明,您会发现在触屏适配器产品关于“SMART LINE触摸屏连接设置”里面都会有IP地址的设置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