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如题,自己练习wincc项目时,发现os激活后画面有很多error,但是图形编辑器里没有,在查看computer属性时无意中发现graphics runtime的start picture选项为@xxx(记不清了),而自己练习的项目为RMT1,就修改为RMT1,激活了后进入的wincc画面为全屏,也就是消息行、按钮组等都没有了,想恢复到原来的设置却忘记了@xxx具体为哪一项,逐个试了很多均解决不了问题,请教怎么恢复原来的start picture设置?谢谢。

网友A:
在画面编辑器中依次打开各个画面,确认你的启动画面,然后再去填入。

楼主:
正在试,目前发现只有自己练习的RMT1符合,其他的逐个实验太痛苦了(量太大了),有更好的办法吗?比如默认的是哪个?谢谢。

网友B:
这个似乎没啥好方法,如果你保留了最初的项目,可以运行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