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ATV71 11KW变频器 运行中偶尔会报警接地SCF1

网友A:
先空载运行变频器【不接电机】,测量三相输出如果正常的话,运行一段时间,如果出现楼主所说的故障,请检查霍尔器件或电流检测电路。如果空载不出故障,请检查霍尔传感器或电机。

网友B:
观测显示电流的变化,是否有虚焊?排线接触不良?

网友C:
不会出现电缆破损吗

网友D:
这个基本是负载的问题,电缆线和电机都有可能,几率大的是电缆线破损

网友E:
通病,ATV71经常有接地故障,大功率的经常出现,更换霍尔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,我的是上电待机有的时候也报警,SCF1。带电机正常的时候不报警,电流电压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回复,电流电压正常运行时测量都正常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把电机线拆除,空试机有时也会报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负载问题已经排除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负载的情况已经排除。确定是变频器问题,但是不知道哪里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恩,也看了很多帖子,是通病,但是也没有大神给出一些解决办法检修思路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我的变频器运行带负载,空载,停机待机状态都会不定时报警scf1,模块检测过了没问题,模块坏了应该报警IGBT故障SCF4.这种故障是施耐德的通病,我已经买互感器了,但我检测互感器没问题,用假负载测试过,已经买互感器,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,到时候分享给大家

网友A:
一般带载运行变频器报接地 首先要排除负载电机与电机线是否有问题,然后再排除变频器的问题,如果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,可拔下霍尔【断电情况下】,运行变频器试试看。排除法是最好的方法。

楼主:
买了霍尔互感器装上故障依旧,时不时的报警,短路故障。后来换了排线,现在客户在用,估计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F:
变频器的问题好说了。  你可以把报警检测去掉,他就不报警了!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短路故障有时就是排线老化造成的,我这里出了几次了,计划买新排线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