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为什么程序中,许多位存储器没线圈?比如说Mo.1,该怎样理解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呢?没有线圈我怎么理解它对应的触点什么时候动作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程序中,许多位存储器没线圈?比如说Mo.1,该怎样理解会在什么情况下闭合呢?没有线圈我怎么理解它对应的触点什么时候动作呢?

你要用程序员的思路去理解。

M0.1只是一个位变量存储空间,当它的值等于1(TRUE)时它闭合了。

不要以电工的思路去思考程序,从电工的思路来看,当驱动M0.1的时候,它就是闭合了。

而MB0包含了M0.0~M0.7这8个位,那么给MB0赋值2时,M0.1也闭合了。

MW0包含了MB0,MB1,那么给MW0赋值16#00020000时,M0.1也闭合了。

因此,程序员不考虑什么驱动,继电器,程序员只考虑一个变量什么时候该是什么值。

再衍生一下,当触摸屏上的元件来链接M0.1这个位变量时,你甚至看不到PLC中有程序该变量就被赋值了。

再扩展一下,标签化编程体系中,对于这种内部变量的地址都由系统管理,程序员根本不关心地址。

网友B:
玩过博图就知道,直接定义变量类型就OK了。

博图里面HMI直接可以便签关联(菜鸟不会形容了~)

好像其它品牌HMI就需要一个绝对地址。

基本上,除了输入和输出用绝对地址,其它都可以不用绝对地址了。

网友C:
没找到线圈,可能是触摸屏控制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