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不开机

楼主(2018-10-15):
220伏输入正常,24伏正常,指示灯不亮,plc无任何反应。

网友A:
难不成电源是坏的吧

网友B:
电源坏了,要用万用表测

网友C:
按道理说有DC24v输出,电源应该没问题。还是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异常。

网友D:
先换电源板试下;

网友E:
楼主说的电源正常是测量 的PLC端子上吗?

网友D:
电源板上24V分成二路的,一路给CPU及I/O板工作,另一路是DC24V输出外供的,你测的是L+ M 端子上有电压,只是这一路正常;另一路可能没输出了;

网友F:
是不是有可能给cpu板的电源有问题,都查一下吧

楼主:
谢谢大家,最上边的板子有问题。用户说,电源板和中间的,都替换过,试验的。

网友G:
电源板坏了,可以修,最省事的方法是整个换。

网友H:
这是要自己修理plc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