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Z表的问题

楼主(2018-10-15):
这个表并了两个电阻吗?什么意思?

网友A:
这是电柜门上指针式电流表吧?电流经过里面电路和外面电阻并联起来(可能并联一个电阻太大所以并两个,电阻减小电流变大),根据电气原理并联分流,所以经过电流表内部的电流就小一点,不会超过指针式电流表的量程。纯属个人推测,见谅。

网友B:
没遇到并电阻的,都是直接的。

网友C:
“HZ表”,是频率表吗,还是其他?
电流表分流电阻外接的,也见到过,只是不记得型号了。

网友D:
这个表是输入信号是什么?
电压?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HZ表”,是频率表吗,还是其他?
电流表分流电阻外接的,也见到过,只是不记得型号了。
是频率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电柜门上指针式电流表吧?电流经过里面电路和外面电阻并联起来(可能并联一个电阻太大所以并两个,电阻减小电流变大),根据电气原理并联分流,所以经过电流表内部的电流就小一点,不会超过指针式电流表的量程。纯属个人推测,见谅。
老款变频器接的频率表 表盘显示HZ

网友E:
说白了就是把电流信号变成电压信号给电压型仪表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