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哪位师傅用过LG master K120S-PLC的?求编程手册和用户手册?

网友A:
对应官网可以下载手册的。

网友B:
用KGL-WC 编程

网友C:
直接LGIS官网下载;这个型号有些年头了;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啥型号玩样 你都有呀 老铁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哪位师傅用过LG master K120S-PLC的?求编程手册和用户手册?
LG--K120S使用手册(中文)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uuOpx1geYPtQ8pnIe-CCg
提取码:46hj

LS-MASTER-K-指令手册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RM3kLNLq0hrkOrOTIaYICw
提取码:cy25

网友F:
kglwin3.62 3.65等等版本的软件都可以

楼主:
三楼的朋友·这PLC的POWER灯亮·RUN和ERROR灯都不亮有哪些原因造成的?

网友G:
我们公司有几台设备就是用的LS的PLC和触摸屏
遇到过CPU坏的,导致模拟量输出一直不对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三楼的朋友·这PLC的POWER灯亮·RUN和ERROR灯都不亮有哪些原因造成的?
盖板打开,看下是不是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了;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·能加你QQ或微信吗?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监控程序看呢,猜测是不行的。看看有没有stop指令,或者plc坏了

网友H(2020-10-19):
感谢楼主。无以言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