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5):
请教各位大神,三菱PLC 1s可以用两个RS指令吗?程序是怎样编写?我的程序加多一条就不行,前面还加了个M8002

网友A:
RS指令可以多次编程使用,但不能两个以上同时驱动,编程时首先需要定义通讯格式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大神,三菱PLC 1s可以用两个RS指令吗?程序是怎样编写?我的程序加多一条就不行,前面还加了个M8002
程序中可以有多条RS指令,但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RS指令被执行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大神,三菱PLC 1s可以用两个RS指令吗?程序是怎样编写?我的程序加多一条就不行,前面还加了个M8002
比如用M0驱动第一条RS指令,待第一条RS指令执行完成后通过标志位执行第二条RS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