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台达EH3回原点指令ZRN寻找原点方式,到原点感应器ON后,ON到OFF是否可以设定正向走?

网友A:
可以设为正向停止。当碰到DOG以后自动反转低速DOG由ON变为OFF的下降沿后停止。停止感应器的前面。这样第N次回原点也不会过头。默认的回原点方式 在第二次回原点时,如果此时是原点 就会过头 。这种情况要设置正负极限位。正向停止 通常就用一个原点感应器就行。具体看工况而定。

网友B(2019-02-27):
回复 网友A:
兄弟,怎么设置才能碰到DOG后正向找原点?

网友B:
M1574 ZRN 指令Ch0 的DOG 为正向停止功能的启动标志
M1575 ZRN 指令Ch1 的DOG 为正向停止功能的启动标志
M1576 ZRN 指令Ch2 的DOG 为正向停止功能的启动标志
M1577 ZRN 指令Ch3 的DOG 为正向停止功能的启动标志

置位相应的M点就可以正向停止了

网友C(2023-06-17):
回复 网友B:
程序得电就将DOG正向停止的启动标志置ON,但回原点后,仍然在原点感应开关的负侧,甚至在负侧的更远位置。是什么原因呢?(我只安装一个原点开关,没有正负极限位)

网友D(2023-11-21):
M1574 ZRN 指令Ch0 的DOG 为正向停止功能的启动标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