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安川v1000变频器上电接触器不吸合,报警uv怎么维修。

网友A:
看母线电压显示多少?查电压检测电路。

网友B:
1,输入电源。2.整流。3.接触器线圈控制电路。4.接触器辅助触点【常开】反馈电路。5.母线电压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。6.驱动电路。7.电动机。8.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