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为什么我打开Eplan的时候显示Can't load Eplan CommonCore.dll(error2)

网友A:
楼主是不是卸载了高版本的licence client

网友B:
可能是下载的包损坏了?

网友C(2021-11-02):
回复 网友A:
Eplan安装后无法打开怎么解决,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之前装好用的好好的,卸载过然后再装就出现这个问题,请大神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