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油浸变压器需要吸油池,干式直接坐在地上就行吗?

网友A:
具体规范和标准不知道,但我自己见到的干变都是直接坐在地上的钢制基础上,下面是穿电缆的电缆沟,变压器外面是罩子

网友B:
干式的可以坐地上,但是需要基础和相关防护措施!
如果是10KV及以下的可以参考:
《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》(GB 50053-94)
电力变压器安装工艺标准(211— 1998)

网友C:
楼上(#2)的标准太旧了,现在已是《GB 50053-201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》了。

网友D:
做好接地中性点的连接应该就没问题

网友E:
油浸式变压器需集油池是因为使用了变压器油冷却。
了解一下相关标准,有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