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 温度PID调试

楼主(2018-10-16):
请问S7-1200温度pid显示已经调节成功了,但是并不理想,想重新调节怎么弄啊!测量温度比实际温度低了5度都还在冷却,调节的不行。请问如何重新调节
为什么我两个PID调节都是写了这个参数,但是已经显示调节成功的那个直接跳到100%加热输出了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。自整定完毕,上传自整定参数,再重新下载一次。

网友B:
是使用的仿真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仿真,就是接在机子上试的,整定完毕的不理想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那我试下。上传PLC整定参数是吧,我发现好像重新写个温度pid的块,都显示调节完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