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新买了一台0.75kw的变频器 三相的  做恒压供水使用  在接上增压泵后 上电加到50hz后 报过载 电机正常接380V正常启动没有问题  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设置上有问题?我接另外一台增压泵空转没有问题。这台在线的接上加到50hz就报过载 有没有英威腾玩的号的 给分析分析

网友A:
电机铭牌上电流是多少A ?

网友B:
40HZ显示电流多少?设定电流多少?电机转向对不对?

网友C:
设置为P型机看看

网友D:
电机功率是多少?变频器报警前的电流显示多少?

网友C:
首先要看你电机是多大的,
再者时报哪种过载,是电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过载,
还有一般风机水泵用,要改为P型机用

网友E:
这么小功率的三相变频器呢

网友F:
你看看变频器在报警时电流有多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