森兰变频器端子怎么接线

楼主(2018-10-16):
这是SB12系列的调速器,哪两个端子是电流反馈,请问。

网友A:
IRF可以接电流反馈输入,你具体要干什么用?

网友B:
IPF是反馈电流信号输入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要4~20MA反馈到PLC里面去显示当前频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要4~20MA反馈到PLC里面去显示当前频率。

网友C:
为什么不用PLC和变频器直接通讯呢?

网友D:
说明书已经说明了,楼主自行阅读吧

网友B:
原来楼主是要把电流信号输送到PLC,说明书上都有介绍。您可使用FMA端子,将其设定为电流信号输出,再设定F29 FMA电平,及F77 FMA偏置,就可以是您要的4-20M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说明书已经说明了,楼主自行阅读吧
我都没看明白他说的啥 用那两根线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电线接变频器FMA端子-----PLC+----PLC- ----回到变频器的GND端子,这是不用隔离器的电流回路接法。SW1开关要拨至20MA位置,其它的设置看7楼的内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电流不是两根线吗? FMA然后呢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我说:“电线接变频器FMA端子-----PLC+----PLC- ----回到变频器的GND端子”。这句话您还不理解,那就用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