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   一台10吨桥式起重机,用凸轮控制器直接控制起升电机,起吊高度接近上限时,经常发生上限位开关失效故障,从而使冲顶限位开关(重锤式行程开关)动作,全车断电。冲顶限位是上限位的后备保护,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。按常规当起吊高度到达上限位开关时,该开关断开,总接触器释放,电动机停止。而现在却要越过上限位开关,等冲顶限位动作后,电机才停止。检查上限位开关没有问题,查不出原因。后来用二个上限位开关串联,二个开关同时失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,但还是发生了冲顶限位开关动作。显然上限位开关没有问题,在冲顶限位动作的情况下测量上限位开关是断开的。既然上限位已断开,为什么接触器不释放,而要等冲顶限位动作后接触器才释放。
   后来查了下图纸,才恍然大悟,原来凸轮控制器内有三个小电流触点(辅助触点),一个是零位触点,在零位接通,其它任何位置都断开。其余二个触点分别用于连接上、下限位开关,在零位也都接通,上升时连接上限位开关的触点接通,连接下限位开关的触点断开。下降时则相反。这两条电路并联后串联在总接触器线圈回路中。凸轮控制器由于使用多年,磨损严重,在操作杆回零时,原来应该是主触点断开,三个辅助触点接通。但因磨损出现了零位范围扩大,在零位与上升一档之间出现了辅助触点已闭合接通,主触点却还未断开的情况,在这个位置司机却认为操作杆已回零。因此起升电机没有停止,吊钩继续上升,由于此时连接上、下限位开关的辅助触点都已接通,虽然上限位开关动作断开,但还有下限位开关构成回路,所以接触器不释放。
   问题终于找到,更换凸轮控制器。另一方面也说明冲顶限位开关很有必要,该开关许多老行车上都没有配装,我们是加装的。

网友A:
我们的上限保护是自己加装的,就一个行程开关,用常开触点,用一个圆筒型小物件套进钢缆,平时重物自重拉着行程开关,常开接点接通,行程开关串进上升的接触器,当接近冲顶时候,行程开关打开,上升动作停止,很简单实用

网友B:
过去公司里十几台行车都加装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上限保护是自己加装的,就一个行程开关,用常开触点,用一个圆筒型小物件套进钢缆,平时重物自重拉着行程开关,常开接点接通,行程开关串进上升的接触器,当接近冲顶时候,行程开关打开,上升动作停止,很简单实用
这个法子实用。

网友D:
能找到问题原因就行。楼主可以改造一下,加接触器控制,把限位串联在接触器控制回路。

网友E:
电路设计有问题

网友F:
楼主能发一下冲顶限位的照片吗?

网友F:
和上限位的照片

网友G:
起升级上限冲顶,就容易出事,把吊钩的钢丝绳绞断了,吊钩就自由落体了。在钢厂,叫“天车下蛋”。上限位最好是双保险才好。

网友H:
楼主讲得很详细

网友I:
楼主是老式绕线起重机吧?苏联模式的该淘汰了!你看看欧式起重机

网友J:
我厂用变频器的出厂的限位开关也不起作用也让我给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上限保护是自己加装的,就一个行程开关,用常开触点,用一个圆筒型小物件套进钢缆,平时重物自重拉着行程开关,常开接点接通,行程开关串进上升的接触器,当接近冲顶时候,行程开关打开,上升动作停止,很简单实用
这个法子实用。
严格来说不应该用这种方法,这种方法平时行程开关内的弹簧始终被压缩,只有吊钩越位后,开关在弹簧作用下复位。弹簧被长时间压缩有失效的可能性,因此不推荐用此法。而正规的重锤式行程开关,是用平衡块来使开关动作,没有弹簧,也就不存在因弹簧彼劳而失效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路设计有问题
电路设计没问题,是凸轮控制器出了问题。正常的话主触头断开辅助触头闭合,反之辅助触头断开主触头闭合,任何档位都不会出现主、辅触头都闭合的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是老式绕线起重机吧?苏联模式的该淘汰了!你看看欧式起重机
这个简单,成本低,所以还有市场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路设计有问题
电路设计没问题,是凸轮控制器出了问题。正常的话主触头断开辅助触头闭合,反之辅助触头断开主触头闭合,任何档位都不会出现主、辅触头都闭合的情况。
正常?现在不正常了
为什么不直接断开正(反)转接触器?
类似的设计遇到过几个,可能是为了省钱

网友K:
好像以前我接触到的都是上限位直接断电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能发一下冲顶限位的照片吗?
重锤式行程开关主要有两种,LX10-31或32与LX33-31或32,前者为铁皮壳后者铸铅壳,前者百元左右,后者三百多。但前者购回后要改造一下才能用,后者可直接安装使用。31为只有一个常闭触点,32为一常闭一常开。

网友L:
我已经很久不修行吊设备了,不过对这种设备印象深刻。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凸轮控制器发生故障了。很赞同楼主的分析。

楼主(2018-11-17):
引用 网友D:
能找到问题原因就行。楼主可以改造一下,加接触器控制,把限位串联在接触器控制回路。
加不加接触器关系不大,因为接触器受凸轮控制器控制,只要凸轮控制器出问题就不行了。以前我们有台20吨的行车,接触器控制的,发生冲顶事故钢丝绳拉断吊钩坠落,原因是主令控制器出故障,与这次凸轮控制器类似。那次事故后,对所有行车加装了冲顶限位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