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6):
原来我们厂是用5.5KW2极电机带5.5KW离心机引风。由于风量和转速不够。现在想改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,要求是让离心机转速达到8000转每分钟。这个设计思路如何实现?
存在疑惑:1.变频器是否要改大一级功率?2.两极电机用多大功率?3.离心机是否要更换?4.或者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100Hz以上就能把转速提高?各位老师请指教,谢谢。

网友A:
风机能受的了这么高转速

网友B:
风机功率和转速是立方关系——转速增加一倍功率增加8倍!
还有就是机械强度能否承受如此大的扭矩和离心力???

网友C:
风机的负载曲线楼上都讲了,建议还是重新计算选型吧

网友D:
先换风机,功率加大;

网友E:
2极电机理论3K转,转速提的这么高,先不说机械强度,电机功率跟得上吗,如果跟得上的话,直接改传动好了,算一下速比,换换皮带轮,还省不少

网友F:
转速高上去,电流肯定要大,变频器肯定要换,但是电机轴承受不了,还是风机变频一起换吧!

网友D:
请注意使用变频器并不能让电机功率变大,在50HZ以下恒转矩,就算你可以上升到100HZ,50~100HZ也是恒功率的,也就是说超过50HZ后,频率越大,输出力矩就越小;
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,不建议超过额定频率运行;
所以你的解决方法是先换大功率的风机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