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师傅有上海瓦得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书

楼主(2018-10-16):
哪位师傅有上海瓦得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书,我想学习一下,不知道cn1的接口怎么接信号线,谢谢!!

网友A:
这种实属贴牌产品,楼主应该打开盖子看里面的电路板标志,一般都会有原厂的标志的,或者给张正面图看看,一般都是迈信贴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我现在就打开试试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你给的思路,是韦德wd-30.谢谢你!!!!!!!!!!!!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这个插头针脚定义是怎么排列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