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7):
请教一下,我的CPU是314,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,订货号是1KF020AB0。
现在也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,程序监控没有模拟量数据,为0。

楼主:
孤鴻獨自飛
请教一下,我的CPU是314,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,订货号是1KF020AB0。
现在也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,程序监控没有模拟量数据,为0。

楼主:
我接线是按照模块盖板上接线的,没有找到接电源位置。硬件组态中电流,量程为4-20ma,都没问题。2线制,串联24V电压,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提供电流,已测量电流正常。
以上都检查了好几遍了,没有问题,但是就是监控没数值,为0。对了,地址为软件默认的,iw336开始的。我用的是博途V14sp1。

网友A:
你自己的接线图发来,监控画面发来,程序运行状态发来,piw其它几个通道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的接线图发来,监控画面发来,程序运行状态发来,piw其它几个通道呢?
好的,我一会发给你,帮忙看看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今天打西门子技术电话解决的。方法如下:地址后面加:P,例如,第一个通道地址原来是IW336,现在改为IW366:P这就可以了,具体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,西门子技术也没给我讲太多,就是给我发个邮件就挂电话了,谁想知道,留下邮箱,我把邮件转发过去,自己悟吧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今天打西门子技术电话解决的。方法如下:地址后面加:P,例如,第一个通道地址原来是IW336,现在改为IW366:P这就可以了,具体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,西门子技术也没给我讲太多,就是给我发个邮件就挂电话了,谁想知道,留下邮箱,我把邮件转发过去,自己悟吧!

在Step7下,访问外部模拟量地址应该使用PIW336而非IW336,在博图中,PIW336表示为IW336:P方式。

网友C(2019-02-22):
P是否为外部设备的意思?

网友D:
涨知识了,博途里面模拟量是这样表示的,厂里设备用不上博途,看来还得多开拓视野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