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7):
介绍一下使用情况,优点和缺点。实用性如何?

网友A:
碳纤维是不是耐高温的

网友B:
这个没有实际运用过
只是知道它抗拉性强,不易变形,重量轻,抗腐蚀
因为碳纤维拉线的直径问题,所以同等直径的话它的载流量比普通的钢芯铝绞线大

网友C:
炭纤维导电吗?
如果不,那就是为了加强导线的抗拉性,就像很多电缆里的尼龙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