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7):
有7台真空负压泵做PLC集中控制,做一个储存罐,压力设一个固定值,压力到以后停用几台真空泵,那位师傅有好的控制思路,指导一下.

网友A:
用恒压供水的专业控制器,简单方便。

网友B:
有点疑问的是楼主要抽真空,为啥还要做个存储罐啊,抽空不同压缩空气的供应啊

网友C:
这个可以循环停 交替停 每个泵都可以不同周期休息。故障的就不去开了 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有点疑问的是楼主要抽真空,为啥还要做个存储罐啊,抽空不同压缩空气的供应啊
真空站啊

网友E:
1 采用交替运行
2 先停先启
3 在配上运行计时,平衡磨损(运行时间做到基本一致)

网友F(2018-11-22):
做过很多这种系统,有兴趣可以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