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变压器接地问题,谁能解释下。

楼主(2018-10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指控制变压器次级接地吧,好像有相关规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二次端接地问题,有些人说不接地,有些人接地

网友A:
这个问题,曾于1990年代初广泛讨论过。
大致是,其次级一端接地(接保护线),以作为初级高电压串入到次级时的保护;次级不接地,以使次级电位悬空或者保证初、次级之间的隔离。
好像是GB5226吧,是关于机床电气方面的(未知现在修改情况),应当还有其他相关标准对此有描述;这几年记忆力不好了,记不大准。

网友B:
对于控制变压器次级接地个人持坚决反对态度——但是个人支持加装初次级隔离屏蔽层且接地,变压器次级不接地供电可靠性起码高了次级接地一万倍!!

网友C:
楼主这属于欧标图纸吗?

网友D:
好象国标都要求次级接地。个人之见如果次级在50V以下,接地更好。50V以上甚至220V接地就不见得安全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的欧标的

网友E:
外壳接地,隔离变压器次级还是不接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