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这个开关控制线头掉了一个不知道在哪里接的

楼主(2018-10-17):
谁知道控制线图纸!掉的线在左边第四排和左边第一排的连接线,

网友A:
有问题先去官网看看 资料都有的 www.chint.net/zh/index.php/product/detail/id/566.html?attr=2

网友B:
可找到其说明书或电路图,核对其电路,看能否判断出该线的作用和位置;
可参考1楼。

网友C:
找资料。找产品官方网站,或售后

网友D:
找到那个线头慢慢屡吧。只能这样、

网友E:
找官网,查资料。

楼主:
找到图纸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