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10-18):
目前,学习触摸屏和PLC通讯,有个疑问,整理了个文档(见附件),疑问1: 3路PLC的COM接口依次设置为COM2、COM3、COM4对吗?威纶触摸屏型号TK6071iQ串口只有COM1(RS-232)和COM2(RS-485),那么后面定义的COM3和COM4如何理解?

网友A:
楼主上传一下附件哦,大小不超过1.5M。

网友B:
你先确认用的是TK的屏,另外几个PLC是先通讯再连屏上?还是每个都直接单独连屏上?

网友C:
用485并联接在一个口上,在维纶软件里设置站好就好了

网友D:
PLC型号配置说清楚!

网友E:
走MODBUS,地址设置好没问题啊!带过4台P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确认用的是TK的屏,另外几个PLC是先通讯再连屏上?还是每个都直接单独连屏上?
是几个PLC先N;N通讯再连屏的

网友F(2019-09-28):
我正在走网线一屏多机,还没搞定

网友G(2019-11-01):
引用 网友F:
我正在走网线一屏多机,还没搞定
使用modbus轮讯,使用一个串口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