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施耐德接触器,安装方法有点难

楼主(2018-10-18):
工作中遇到过这种施耐德接触器,安装与拆下能没有像其他牌子那么容易,其他牌子,有个黄色卡片,一拔就装上或拿下导轨了,这个有点麻烦,大家有没有好方法?

网友A:
都很容易。

网友B:
你得先确认导轨是否合身?
导轨如果不好卡,直接用螺丝固定安装得了。这种接触器我们都是螺丝固定安装。

网友C:
这种更好安装,先把上面放入卡轨往下一推就装上了。取的时候往上一推就取下来了。。

网友D:
这种接触器安装和拆卸特别简单呀!一侧固定另一侧等同于弹性固定的!!
直接把接触器扣在DN35标准导轨即可,拆卸就是往一侧压一下上抬即可

网友E:
这种事最简单的,连黄色拨片都不用触发。直接用手安装上就能固定好。

网友F:
一边有弹簧,另一边没有弹簧。先把有弹簧的一边卡在导轨上,然后拿住接触器稍作移动压缩弹簧,再把另一边卡入导轨。一般有弹簧的一边在上面,安装时先把有弹簧的一边挂在导轨上沿,然后把接触器往下压缩弹簧,同时向后压就安装到位了。取下来时先把接触器往下压,让下沿先脱离导轨,就可取下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。

网友G:
哈哈,是你方法不对;

楼主:
明白了,有点羞羞脸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我锁帖了哈

另外,您的回复让我看到了工控人的礼貌及不耻下问。这种心态很值得我学习。相信你在会今后的工作中技艺精进